华硕M5A78L-M LX3 PLUS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5-09-05):
华硕M5A78L-M LX3 PLUS关机不断电  IO为IT8771E 关机之后风扇转  测量CPU供电1。1V  内存还有 1.5V   还有供电  测量IO 33脚 S-SLPS3# 0V  正常   38脚S-SLP4 为0V ,因没有图    不知怎么修  没有头绪了   ,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PSON怎么样呀

网友:
我有一块GA H61M的关机后又重启的,,也不知该怎样办了,
估计是桥了或桥周边了,留着点板用喽   。。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片 联想的 是IO问题 直接换IO好了 可以试下

网友:
可以先换io,不行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A:
听楼主说,关机后 SLP#信号还是低电平,说明此信号正常,建议楼主查看一下 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说,关机后 SLP#信号还是低电平,说明此信号正常,建议楼主查看一下 网络唤醒信号

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关机后不断电,机器还亮不亮?

网友A:
对是的,这个信号 也会导致关机后 风扇一直在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是的,这个信号 也会导致关机后 风扇一直在转

这个信号好干啥,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好干啥,有什么作用?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维修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887986&page=1

网友(2016-09-15):
直接换掉IO就行了

网友:
查io相关电路看看

网友:
待机电压到12V的电路找一下。那里有短路了。

网友:
网络唤醒是关机变重启,不是关不了机,SLP_S3# S4#都能被拉低,证明南桥已经动作了,剩下就是IO了,换IO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