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201E 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5-09-05):
今天接到一台X201E   不插电池能开机,插了电池开机就不亮,只有拔掉电池,再放电才可以重新点亮,这机子别说图纸点位图都没有,蛋疼的很,求帮助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A:
正常关机后,再开机,电压就只有0.33V,,无法启动,必须放电!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呢?

网友:
是不是充电的隔离管有问题

网友:
刷过BIOS无效,发现有两个0.8V不出,点位图你快出来

网友:
找到点位了,发现是集显供电,刚刚好像看到谁的帖子说刷了个BIOS就好了,我也刷过了的啊,难道BIOS有问题?去下他的试试

网友(2018-03-23):
看下东芝芯片旁边的问题         东芝芯片背面有电阻和电容是通病和东芝芯片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关机后,再开机,电压就只有0.33V,,无法启动,必须放电!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呢?

是电流0.33吧      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插电池开机几秒钟掉电,总线到
ec的,又是又BIOS控制,我刷了BIOS不行,换了ec就好,。你可以参考

网友:
是不是拔了电池就自动触发了?看看开关电路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