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5-573G 奇怪的开关

楼主(2015-09-05):
一台 ACER Aspire V5-573G 进水 修好 装机 发现电流高电池充满也有1A多 拆掉后壳正常,经过查看是主板上有一个开关按下会短路一个4点几伏电压,D壳上有支点对着开关,上D壳开关工作就短路, 不知是什么,正常什么样,有什么用,高人指点。(开关用红线画上啦,红线很细仔细看)

网友:
自己顶,大家猜下,这帖子饼神会看吗,会回复吗

网友:
休眠开关短路吗

网友:
不是休眠吧,上D壳后 就没有什么能动到它拉,不应该是休眠吧

网友:
s楼主拆了。再看。

网友:
确定是那开关引起?

网友:
休眠溜溜坏了把?

网友:
和thinkpad的主板一样

网友:
看不是很清,是按压式还是滑动式的?

网友:
找电路图看看不就知道啦!

网友:
浸水的版子問題多啊

网友:
开关内部烂了,一压就短路了拆下来看看

网友:
那个开关看样子像是把电池供电切断的开关,看看是不是有管子换了,当盖上盖子电压过去所以就短路了!

网友:
这开关拆了没影响吧

网友:
这个开关像是休眠开关,拉低不能正常开机,或其他功能不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
知道是什么啦 是电池供电开关 黄线是4.几伏电压对地短接时电池主供电输出,置于大电流是因为电池在未冲满时显示100%,都是这害的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好坏   再查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