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1012B维修开关电源

楼主(2015-09-05):
这个机器知道不错,里面还有用到可控硅做保护电路 , 多的不说了,看图这个电源板修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顾客的电源板是电源芯片炸了, 他不知道型号就发给我修,其他的地方没有动过只拆了开关芯片, 上图

烧焦的二极管,看下图

最后看一下整体,

维修就此结了, 我怎么知道 个板的开关电源芯片的, 这个板我之前修过, 修过几片,做了维修记录,
泰克的质量还是杠杆的, 板子上过三防漆的,保护电路也完善,

补充内容 (2015-9-9 19:39):
图纸也上传在十楼,看好的就给加分,分多,动力大。

网友A:
图纸已经测绘出来了, 这个等我重新整理好后,再发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楼主这是何机器上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已经测绘出来了, 这个等我重新整理好后,再发出来分享给大家

期待楼主测绘出来的图纸,到时候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B:
楼主你的泰克示波器在哪里?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泰克示波器在哪里?没看到.....

这只是电源板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电源板部分吧

楼主的题目是使用示波器修电源......?

网友:
先加100分,等上图纸。否则,收回加分。

网友:
泰克示波器是最好用的吗?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 主电路,稳压,震荡等都和芯片手册里面的几乎一样,这里就不上图了,发一下手册里面的图,
如下图

下面,我发一下我绘出来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电路的保护功能, 其他部分的电路这里就不帖出来的,其他电路和芯片手册里面的没有什么区别的。

看好的就加分, 加分,加分,

后面有空我再绘出一部份有意思的图片,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