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9-05):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 N4030的机子,说开机掉电。 开机测试,进系统俩分钟作用掉电 。拆机检测,看到显卡有焊过的痕迹  上台重焊,焊完后测试,开机二十多分钟过后没有掉电,但用鲁大师加压测温,不到两分钟再次掉电。不爽啊。裸板测试,结果一样。不甘心!再测,这次发现在断电的时候 风扇会有点儿异响,想会不会是风扇问题,找了一个风扇换上去 开机加压测试,二十分钟过去 没有掉电。OK  搞定收工

网友A:
这么说就是风扇坏导致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就是风扇坏导致温度过高保护了

不是  掉电的时候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是有规律的掉电吗?因特尔的不可能用两分钟掉吧.至少也得坚持一大会.我这也是.清了灰尘一样掉.到PE界面掉..到XP界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