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G从装系统到换显卡 泪啊!!!!求助!!

楼主(2015-09-05):
昨天来了一个本子ACER 4560G 说的到显示”正在进入windows”的时候就走不动了,那四个方块是动着的 就是进不了桌面。给客户说可能是硬盘有坏道,本子mhdd认不到硬盘,就拿下来挂到台机测试,果然有坏道。客户答应换个硬盘。分完区装完系统后还是停在  正在进入windows  给客户说先放这把,还有故障。客户答应。之后换了好几个系统。发现只要不装显卡驱动就能进入桌面。给客户打电话说是显卡的问题重植要260.       客户接受后开始先加焊了一。悲剧来了。不亮机了。以为没加焊好,于是取下重植。故障依旧。电流1.1--1.4.....最后到0.9不动了。论坛有说这个本子加焊和重植都不行,得换显卡。或者直接把显卡取下也会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550-1-1.html)没办法,客户比较急。先定了个显卡 在路上。之后把显卡取下后没有像论坛说的可以亮 ,电流停在0.9几不动了。大神们给支个招把,会不会不是显卡的事?如果是显卡的事的话取下显卡集显应该会亮啊。

AMD_WISTRON_JE40-SB_宏基4560G(A70).pdf

网友A:
有没有试过独显和集显按不同顺序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独显和集显按不同顺序试试呢

现在关键是不亮机了,就想弄明白这个机子是不是取下显卡肯定会亮,如果确定的话那就不是显卡的故障了。即使显卡定来焊上也不一定会亮

网友B:
最后解决了吗    我想知道 焊下显卡真的亮机吗  还是你的本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解决了吗    我想知道 焊下显卡真的亮机吗  还是你的本有其它问题

显卡还在路上

网友B:
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和控制芯片,把2脚和15脚连一起上电哈哈开机正常

网友C:
客户也是好说话的人,多次报价也能接受。机器卡四叶草有可能是外设、CPU和桥的问题。最小系统测试,换内存、换U。探温度、局部加热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和控制芯片,把2脚和15脚连一起上电哈哈开机正常

不是说显卡拆下来就亮吗还要改供电芯片啊,这两天让两个本子搞得心情一直不好,现在的本子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也是好说话的人,多次报价也能接受。机器卡四叶草有可能是外设、CPU和桥的问题。最小系统测试,换内存 ...

谁不说呢,这个客户太好说话了。今天的一个客户修g455,这个机子北桥通病,给客户说的重置220,充值后不管,得换北桥。客户就急了,争吵了好久,说什么让我把北桥干坏了,,哎  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和控制芯片,把2脚和15脚连一起上电哈哈开机正常

请教一下 为啥还得把供电和开启连起来?

网友:
晕大了这是

网友:
啥意思,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D:
哥从来不加焊的飘过。。。。加焊返修高,坏自己名声,你再高手,也不能保障芯片不出问题。。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问题,还是乖乖换了显卡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和控制芯片,把2脚和15脚连一起上电哈哈开机正常

伙计真是服你了 正如你所说方便留个QQ吗

网友:
楼主啊你换了显卡应该会好的。

网友:
先换好显卡吧  我碰到过一台华硕的的  明明是显卡问题 花了两个都不亮 换到第三个才亮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伙计真是服你了 正如你所说方便留个QQ吗

已经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和控制芯片,把2脚和15脚连一起上电哈哈开机正常

什么原理,给讲讲呗。

网友:
一般都是跟客户沟通一 下 直接摘掉显卡

网友:
乖乖换显卡吧、这机器不装显卡不亮机

网友:
当然是、亮了

网友:
换新显卡亮了 还是没装独显

网友:
先把显卡换上去再说吧,这种问题还是先专心的弄,进过的地方,不然容易找弯路

网友:
刚刚修好 和你的现象一样 换显卡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我也换了

网友:
这型号的机,显卡老爱坏了。看到这机器基本上都是换显卡,运气好换一个就行了,运气不好要换-2-3个呢!实在不行你看该集显用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我的机子显卡挂了,都不跑吗哦,不会亮的

网友:
郁闷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0.96   1.66   0.93   0.84        0.95-0.75  来回跳动     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显卡被人修过了·。我拿来也就先是修的独显。做了两次都不亮。最后还做了一下集显。现象是一样的。。。现在也不知到怎么修了。望大神指点12啊·。

网友:
网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and的机子修起,,

网友:
我看你还是去迅唯报名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哥从来不加焊的飘过。。。。加焊返修高,坏自己名声,你再高手,也不能保障芯片不出问题。。

我感觉二代三代的机器加焊了,一般不会返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二代三代的机器加焊了,一般不会返修啊

哥    二代 三代 显卡虚汗的都木有 都是直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    二代 三代 显卡虚汗的都木有 都是直接坏

反正我一加焊一般都会好

网友:
嗯。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本子就是必须得还显卡芯片,型号216-0809000

网友:
能装驱动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这个桥和BIOS电池有问题都会不亮

网友:
别提了 我有个je40 大小写有反应 加焊显卡 变料板了。

网友:
我这个主板也是跑电脑看上去就想好的一样 就是不亮··   显卡加热了两次还是不亮···现在我把独显拆了。  亮了 ,就是集显装不上驱动···在线等啊··客人今天下午就要来拿本本了 ·急的很·

    现在是拆了独显能亮 ·就是装不上驱动·

网友:
我有一台这种现象的asus K55D机器档logo,直接吧显卡拿掉就好了,你这个既然拿掉不行,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