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联想G465,出现神奇画面首发

楼主(2015-09-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5,客户一个星期前说进水了,用了两天后,出现了花屏现象,也进不了系统了,直接上图。

拆开笔记本,取下主板,进水的位置还不少,如下图:

网友:
先洗板,取下EC和BIOS,生绣的地方清理好,装回去还是和原来的画面一样,看内存槽边有两个电容发黑了,直接换了两个新的,结果是出现奇迹

补充内容 (2015-9-13 10:59):
两个电容引起的花屏,G470上面也有遇到过一次,真是神奇

网友:
外接花屏吗

网友:
这种清理下 处理好 应该就可以了  以前我碰到一台联想 LOGO 字母有的倒着有的反着 但是不花屏哟

网友:
进水机器先清理,烘干再看看

网友:
神奇的机器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开机logo字体很花,很乱,进系统很慢,最后直接蓝屏,我加焊下显卡结果好了。

网友:
进水机有的简单搞一下就好了,有些板层进水的就不行啊

网友:
进水机子接时一般都不通电呀,先清洗,再烘几小时以后再说呀

网友:
你这个还好,还能显示。要是遇到短路的我直接修多不修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内存导致的花屏学习了

网友:
硬盘没认到,看样子硬盘也挂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内存引起的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