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LA-7912P REV 1.0 电流来回跳,有充电短路迹象

楼主(2015-09-05):
ACER E1-571G
板号 Q5WVH LA-7912P
REV 1.0
进水机,修亮了后,接电源不开机,可调电源指示来回跳,0.004-0.012-0.019-0.025-0.035-0.0025-0.0019-0.004,一直循环,保护隔离PQ9,PQ10,以及电池放电管PQ11都已更换,以及充电芯片PU4(BQ25A)也都已更换,电流表在跳的时候,发现ACDRV也在跳,6v到16v左右跳。ACIN和ACOK也在跳,摘了PQ10,电流就不跳了,稳定在0.0035A,还有吹下充电芯片也可开机,还有摘了D23,ACIN和ACOK也就不跳了,但是电流表会在跳,此时量PQ9和PQ10的G级只有16V左右跳,只是幅度小了,0.007-0.009-0.0012,但是可以开机,开机后,PQ9和PQ10的控制级也有24V。不能插电池充电,充电有短路打表的迹象,过流指示灯一直在闪,仁宝的板子,要不是预充电电路保护,早就大短了,现在没有思路了,求论坛的坛友给点思路,你们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最好截图说明哪里有疑问?一串的数字要翻图纸麻烦。

网友:
楼主你还上上一个保护隔离电路的全路撒,好给你分析呀

网友:
测试下PR39 40的分压正不正常

网友:
查下隔離保護電路試試

网友:
查一下vcc那一脚,遇到过几台就是电池电压和适配器电压过来那个二极管有个10欧的电阻变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