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开机不显,RSMRST#偏低

楼主(2015-09-05):
一台K43E,板是K43SD,2.2, 拆机EC部分进水,清理后。开机电源灯亮不出S3,S4。查HM65待机条件,RSMRST#只有0.6V,查VCCRST为3.3,我以为是桥问题换桥后,还是一样,
进水

网友:
你的意思是EC_RSMRST#是正常的?桥边收到PM_RSMRST#电压不够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EC的电压还是SB的

网友:
这个描述的很不清楚呀,最好有图片放进来,你是南桥的RSMRST不正常,还是EC发出的PM PSMRST不正常

网友:
求看。修好这个

网友:
把ec的rsmrst引脚翘起来测测啊

网友:
rsmrst是EC发给南桥的,查EC条件。建议换EC

网友:
看图纸,打阻值,断接点

网友:
RSMRST所关联的原件不多 逐一排查下

网友:
查查这几个地方的电压跟电阻阻值

网友:
问题出在EC部分,记得EC有一个脚的外部电阻变值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