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有声音的,第二天就没声音了

楼主(2015-09-05):
请教一下,为什么主板装机之后,刚开始有声音的,第二天就没声音了。声卡变×号了,重修系统也没用。两块都这样,是不是哪

网友:
新主板还是旧主板? 要是新主板用自带驱动试试,,什么牌子的主板?

网友:
被音箱或耳机烧了

网友A:
两片都这样的。可能外设备不正常,换个音箱试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都这样的。可能外设备不正常,换个音箱试下呀,,

人家的都打X了,换音箱没有用,打合适的驱动是上策。

网友:
打X了就是声卡坏了,ss 要查到为什么会烧声卡呀

网友:
关键装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