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电机不转

楼主(2015-09-05):
测电机三端没有电压,看线路板也没看出啥问题,用一个160G硬盘的线路板换上,电机能转,朋友们有啥方法修吗?谢谢。

网友A:
找个500G的盘的主板,原ROM换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500G的盘的主板,原ROM换过去就可以了

谢谢你朋友,没有这样的主板。

网友:
在朋友那拆了一块主板,换上就好了。但出现B8咋回事?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还电路板 呀  还有啥办法

网友:
换电路板 换ROM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