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映泰主板修到想吐 。无CPU供电+屡烧上管

楼主(2015-09-05):
  今天啊 是比较郁闷的一天 来了10多片映泰板子 一看映泰我心里就有点怕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一片A880g的拿过来 装假负载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一装真U变成只有内存供电  没修好 还客户了 我对映泰已经有了阴影啊。。 拿板测阻值全部正常 装假负载 依次测量现象 发现10片有4片是12V短路  5片没有CPU供电 一片是没有3V DUAL 我当时忍不住笑了笑 然而变成了现在的苦笑。。。
4片短路的叫同事换好管子 而我在修这个没待机的 挑简单的修 修好了备份BIOS嘛 一般3V DUAL都是由5V DUAL降压 测量5v DUAL没有 直接追查图纸

他左上角有句话是5VSB_CTRL为低 打开5V_DUAL 反之 关闭。
映泰的板子告诉你 有图纸没点位也能找死你。表刷刷了一会 刷到了
测量5VSB_CTRL为低 测量B极5v E极5v C极4.2v 分析这图纸会分析死人 反正有好板 好板对照 发现B极 5v c极 0v E极4.2 这是什么鬼 PNP管。。直接调换下 待机电压灯亮了 然而并没有跑马 而是没CPU供电
内存1.6v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都没有跟那些板一个吊样。。按照AMD时序先修CPU供电 查VCC供电12v正常 检查外围BOOT无断线少件 EN 0v 不正常然而这个EN是芯片接下拉电阻入地 芯片自开启

要下班了 带回宿舍研究 刚上电发现上电即灭 麻蛋 不是吧?12v又短了?果不然 又有上管短路。
这些板子是上天派来恶心我的。。。
以上请修过的兄弟说下解决方案。 目前已经有5片12v短路  5片没CPU供电 3片有EN 2片没EN 我已经想吐了 估计要换芯片了。。哎。。

网友A:
带回宿舍的那块板下午修的时候 12V不短路 带回宿舍后就上电即灭 打MOS管阻值 一个上管击穿

网友:
看过屡烧供电管的案例,都考虑反馈,自举升压BST脚

网友:
这主板绝对是通病。要不不会一坏这样多片

网友B:
呵呵,看你那么麻烦,打包邮寄过来我维修吧,我很喜欢映泰板子的,

网友:
这个板子不出u供电有个通病,在cpu座子上面有个103排电阻

网友:
坏上管的我认为应该上下管子连同管理一起换了

网友C:
看场管G极是否断路,或反馈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场管G极是否断路,或反馈开路

这种低级错误 我还是避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回宿舍的那块板下午修的时候 12V不短路 带回宿舍后就上电即灭 打MOS管阻值 一个上管击穿

是不是静电捣的鬼!

网友:
要不不会一坏这样多片

网友:
换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辅助芯片 。测10k电阻的阻值

网友:
这么多板、应该很好搞的 对着来测。。。对着来换!  就是要点耐心!

网友:
坏上官 你就把管理芯片找到  换了啊   新手路过。

网友:
没CPU供电的,可一查一下CPU供电管子下面的排阻,修那个排阻比较多,还有L6717的芯片容易挂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自居的问题呢。。以前也有修一片   就是自居的问题

网友:
嘿嘿上次我遇到华擎主板也是屡烧管子,最后无奈换SLT6717完美亮机,但SLT6717没坏,只是焊盘氧化了,可能芯片与焊盘接触不好导致烧管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波波吗?修PWM的神器!虽说是神器,有!也要看使用者!拆上管抓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你那么麻烦,打包邮寄过来我维修吧,我很喜欢映泰板子的,

版主的能力打包到你哪!所有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再次感谢你对我的RT8859M VDD和VDDA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