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主机

楼主(2015-09-05):
开机进到系统桌面又重启反复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坏了还是电容爆了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 请问楼主的机器是什么时候的,这种情况可以先安装系统试一下,不行的话 就考虑 主板和电源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换了系统就能解决了。

网友:
系统坏了,重新装一个系统。XP系统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是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硬盘不会坏了吧

检测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用pe開機,在用測試硬體的軟體,應該就大約了解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