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不了机怎么办?谢谢!

楼主(2015-09-05):
2011年买的 按开机键没反应 连了电源适配器灯也不亮
拆了电池只用电源更是不亮
总之就是没任何反应 怎么办呢?
谢谢!!

网友A:
发来,帮你修好。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了 建议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下 祝你好运

网友:
建议你拿到电脑维修店去修

网友:
找人修相对来说拆 测 装 换芯片 试机花的时间长些, 或自己买屏 主机 cpu 电源 电池等换到哪个好了就是那里的问题, 这种某种情况下又快又准, 但也有可能换的时候坏的部分把买回的好的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帮你修好。

中国梦, 梦该醒.

网友:
找个地方维修把

网友:
坏了就拿给会修的人修了

网友:
拿给电脑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坏了就送去修,不要为了省钱自己搞,弄不好会得不长逝,我都遇到几个了

网友:
你以为随便来这里发个帖子 就有人教你怎么修了?想的太简单太简单。。。哈哈哈哈 电脑的故障千奇百怪 谁能告诉你?

网友:
明显主板短路了

网友:
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流多少啊?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的话建议到维修点去吧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送修吧 花钱省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