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与海盗船电源不匹配,开机反复重启,关闭C1E/EIST/C3C6选项后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15-09-05):
电脑配置:
CPU:i3 3220/3240
主板:GA-H67MA-UD2H-B3
电源:海盗船CX500

故障过程描述:
1、新装电脑之前一直没有问题,稳定运行了约9个月。
2、突然有一天运行中电脑重启,之后电脑运行各种不稳定,不时发生重启现象。
3、返修过主板,主板返厂测试时没有问题。返厂时BIOS更新到了最新。回来后问题依旧。
4、电源返厂换新,新换回来时好了两个月,两个月后问题依旧。
5、之后故障恶化,直接进不了系统,开机风扇转一下马上重启,原来CPU闪坏了。新买了一个i3 3240。
6、后来到网上找了各种解决办法,最终发现关闭主板的节能功能(C1E / EIST / C3/C6),系统稳定运行,不会出现开机反复重启现象了。

经过测试,C1E/EIST/C3C6 这三个选项必须全部关闭,否则电脑可以正常进BIOS,但进入WINDOWS滚动条界面时100%掉电重启。

现在听说技嘉主板与海盗船电源存在不匹配的现象,不知道真假。但是我新买电脑时,系统正常运行了9个月左右,如果存在匹配问题的话,应该最开始就发现问题才对啊。

另外还听说这是技嘉主板的问题,有人换了一个贴片电容就好了。

还请各位大神给说说这个啥情况,可以根治么?目前CPU一直是满倍频运行,不会自己降频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电源不兼容主板。应该是电源质量台差哦

网友:
楼主真能研究,我是没心思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A:
还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都是咋解决的呢?

网友:
重启应该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吧?用示波器测一下各路供电看有没有杂波就清楚了

网友:
怀疑不匹配,为啥不换个别的电源试试呢?

网友B:
这个我装新机技嘉的时候也遇到过,INTEL原装风扇也会导致重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装新机技嘉的时候也遇到过,INTEL原装风扇也会导致重启的

原装风扇?那就是说换一个风扇能好?你是咋解决的?

网友:
电源不兼容的情况实在难见啊,没遇到过

网友:
做电脑好几年了,还没有听说电源不兼容,到经常听说杂牌电源用久了功率不够了。引起掉电重启故障。

网友:
还会这样的啊  第一次见

网友:
换其他大品牌的500~600W电源试试看会不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都是咋解决的呢?

电源里的大电容换了

网友:
真够复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风扇?那就是说换一个风扇能好?你是咋解决的?

当然是换一个好点的风扇啦比如青鸟等

网友C:
主板有问题可以导致挑电源,有修到过挑电源的问题的板子,一般是5VSB 3VSB PSON之类的电压和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问题可以导致挑电源,有修到过挑电源的问题的板子,一般是5VSB 3VSB PSON之类的电压和信号有问题吧

严重同意。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这个不是电源兼容问题吧?楼主是设置了BIOS好的,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这个可能板子出问题了,没听说过这回事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一个电源吧,不然你这样弄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