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维修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9-05):
最近修东芝的电脑比较多遇到个问题 就是东芝L开头型号的机子 这些机子好像都有mec大电容,大家都知道nec大电容会引起蓝屏死机掉电之类的问题 。最近几台都是拿过来直接拆了改成6个330问题来了 改过之后不亮机了电流在0.4左右 最后发现问题是换掉14.318晶振和两个谐振电容就可以了不知大伙遇过没有 要是遇到了可以尝试一下少走弯路。。语文不好说的乱七八糟大神手下留情别大喷

网友:
这晶振我还没有换过呢

网友:
真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死机的,最后是加焊南桥好了,NEC电容倒没换过。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的话我也试试

网友:
有这种情况吗?我换了好多个大电容也没见过啊。。。

网友A:
换一个一样的吗,为什么要呢

网友:
这基本上就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一样的吗,为什么要呢

估计是设计缺陷

网友B:
你是说,电容和晶振要一起换吗?晶振还是同型号的吗?

网友C:
我之前也不知道,现在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太有帮助了。多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电容和晶振要一起换吗?晶振还是同型号的吗?

不是 我遇到的问题是死机然后换nec电容后就不亮机电流在0.4左右。然后换掉时钟晶振14.318 和两个谐振电容就亮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不知道,现在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太有帮助了。多谢分享

客气了 只是最近遇到几台都有这问题 就看看大伙有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 我遇到的问题是死机然后换nec电容后就不亮机电流在0.4左右。然后换掉时钟晶振14.318 和两个谐振电容 ...

运气不错,

网友:
一般换完NEC就好了 南桥 晶振 很少坏吧

网友:
遇到晶振有问题的很少,以后留意下!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还好换大电容就好,运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气了 只是最近遇到几台都有这问题 就看看大伙有没遇到过

通病吗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吗   还没遇到过

应该不是通病 很多人都没遇到过 我只是碰巧遇到几台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楼主还遇到几台,奇怪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晶振问题还没有遇到

网友:
没有遇见过,一般换上去就会好的。

网友:
没关系吧,他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