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 的DDR3 特别设计 检测时.就不要以为是短路!

楼主(2015-09-05):
今天维修了一块..GA H61M DS2  短电再上电..1MS 左右时间    发现拿DDR3测试卡检测 DDR3 125脚 内存. 0欧  拆CPU也是一样..打算拆桥...试试...!
查看图纸也是才发现情况...原来是厂家  刻意改的....以后大家小心点...不要误判了...

网友A:
作为新手的我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图纸还真不好修,一般打值高就以为是断了,还真想不到是主板设计的问题哦

网友:
怎么图纸提示是接地?

网友:
楼主打错字了,DDR3内存125脚短路(即接地)而不是断路(开路)

网友:
看来 DDR3 阻值卡.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的我表示没看明白……

意思就是说...用DDR3 阻值卡..检测的时候..不要相信卡...以为0欧就是短路...其实这个技嘉板是正常的..

网友:
打电话.问技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