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 10097-1 不跑码

楼主(2015-09-0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戴尔的台式机,开机无显,而且这张主板无PCI插槽,没法上诊断卡,只能老老实实的从供电开始点。 先上张实物图
d:\IMG_0119INTEL的风扇上起太麻烦,放个AMD的凑合下。
先测CRT电路,3.3V供电正常。跳线帽2.9V正常,南桥5VDUAL供电正常。
总线1.2V内存1.5都是对的,而且开机绿线正常拉低。那么问题不是时钟就是复位。
先测复位,没有PCI槽,只能上大值卡了,拔掉内存,上打值卡,果然没时钟,32.768K两脚有差值,谐振电容一个177nF一个55nF(这个没标示,不知道对不对),先换个晶振试试。
接电,开机,正常点亮。

上张版本号

第一次发帖,求不沉

网友(2015-12-08):
要返修的。这板子我遇到很多,都是焊一下H61桥就好了,有些用不了多久。有些可以正常使用很久。不明白其中原因!

网友:
楼主,这问题是能开机不跑码,是晶振不良引起的,对吧?

网友:
从楼主维修过程看有效维修工具为万用表,修起主板来很吃力。我个人体会用万用表修板相当于人的双手,用示波器修板相当于眼睛应双管齐下。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发的帖,我有一片和你一样的板子测试的时候用了一样的风扇。坏的原因的电源炸了板子坏了,强上电测电压正常,就是不开机,还扔在那

网友:
待机时钟还是主时钟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精媜坏的么?

网友:
有没有其他通病呢?我这个板子和你现象差不多一样。不是精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