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说说这个SLP-S3是这么回事?

楼主(2015-09-06):
之前一直认为要触发后SLP_S3#才会被置高。但是今天连续碰到两个G41的80801GB。才发现。如果是正常关机,那么插上电源,SLP_S3#确实是为高的。但是,不是正常关机的话,这个SLP_S3#一插上电就会被直接置高。这个两个都可以触发。我想这会不会是南桥关机之前必须要收到PSOUT#  ,然后才会被复位呢。高手解释一下。
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pson断线,又试验了一盘,只有正常关机状态下。SLP_S3#才会为低电平。

网友A:
slps3正常情况下开机为高电平,

网友:
有这么回事吗,不防碍正常使用不人理会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s3正常情况下开机为高电平,

在上一次强行断电的情况下插上电源触发之前就为高。

网友B:
我和你一样情况. 待机0.02v,而slp_s3#这个时候电压3.3v.按开机键slp_s3反倒为0v.电流0.6v掉电.可以反复触发.借你的帖子找高手解释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情况. 待机0.02v,而slp_s3#这个时候电压3.3v.按开机键slp_s3反倒为0v.电流0.6v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

我说的是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一样情况. 待机0.02v,而slp_s3#这个时候电压3.3v.按开机键slp_s3反倒为0v.电流0.6v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

再说 你这个不触发之前SLP_S3#位高电平也是正常的啊。 高电平有效。你进误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