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台式电脑故障 求助!!!

楼主(2015-09-06):
本地连接 重复的自动连接自动断开 求助大神快帮帮我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电脑

网友A:
重新做一下水晶头试一试.....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B:
网卡口不坏,板子坏的肯能性很小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
换台机器试试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我的笔记本就没问题
详情

网友:
水晶头,网卡口都有可能

网友C:
这种情况多半是水晶头接触不好了,建议重做。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我的笔记本就能用
详情

网友D:
网线,网口,路由或者猫都有可能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
没遇到过 找个维修师傅给你看看

网友E:
遇到这样情况首先确定是电脑问题还是网线、猫的问题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
接触不良,网口和水晶头都有问题

网友F:
一般是水晶头解决了, 不知道你试过没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我的笔记本就可以用没有这情况
详情

网友:
接触不良,最好用排除法去确定原因所在。

网友G:
网卡芯片死了,换芯片吧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
应该先找网络的来看看

网友H:
先排除网线啊! 不行直接换芯片!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I:
可以先换个系统,排除软故障!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详情

网友:
查网卡口对地值,找板对比

网友J:
用这根网线去试试另一台电脑 然后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li1139743318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笔记本之前就能用
详情

网友:
这问题采取逐个排除法,先用正常的网络试机,排除外部因素后再查主板上的网线接口和网卡电路。

网友:
先换个水晶头 有条件换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对,,这个和路由器或者猫的信号强弱也有关系,,,不排除主板接收信号弱的问题,,,我碰到过一个联想一体机时不时的打叉,,最后售后换了主板解决,,新机器,哈哈。

网友:
应该是网线与水晶头接触不良,或者是水晶头与主板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重新做一下水晶头吧

网友:
明显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电脑主板的网线接口的接触脚看有没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接触不良,重新插一下

网友:
网卡设置双10工模式

网友:
水晶头坏了     你重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网卡芯片坏也有可能,前两天刚修了一个

网友:
估计都只能烧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一下水晶头试一试.....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口不坏,板子坏的肯能性很小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我的笔记本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多半是水晶头接触不好了,建议重做。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我的笔记本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线,网口,路由或者猫都有可能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样情况首先确定是电脑问题还是网线、猫的问题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水晶头解决了,  不知道你试过没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我的笔记本就可以用没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卡芯片死了,换芯片吧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排除网线啊!   不行直接换芯片!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先换个系统,排除软故障!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这根网线去试试另一台电脑   然后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看视频 登qq都不会掉 都能用 系统做过了 不行 有没有什么检测信号什么的出问题了  笔记本之前就能用

网友:
网卡驱动没装好到官网去下一个就OK啦

网友:
简单点的有多余的网线换条来试试,或你有笔记本的可以试试是你的电脑方面的问题还是接口外的问题,一般都是水晶头问题,跟线也有关系,关系比较小,不过也有(我这里有条网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接客户的电脑的时候好像接触不良一样,但是接自己的电脑试试了几台但是都正常,没有换线,还是在用,应为有2条网线在维修区,只有小部分电脑客户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条所有电脑都行)网卡芯片出现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很少,或你的网卡旁边附近的供电有问题或电容鼓包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K:
昨天碰到这种情况,不过那是住房网络是房东的接线口的,是墙上的线口盒里面的有跟针脚压歪了,接触不好,后来压回去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昨天碰到这种情况,不过那是住房网络是房东的接线口的,是墙上的线口盒里面的有跟针脚压歪了,接触不好,后 ...

恩恩   我没去看过猫  我这是两家共用的 猫在他家   但是我笔记本就没事啊

网友:
像这种也要思路清晰啊,先排除简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