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PLUS 1.01G无时钟 吐血维修

楼主(2015-09-06):
昨天下午修个华硕P7H55-M PLUS 1.01G
诊断卡无复位,加电掉电重启
这板子通病,多半时钟问题,直接测PCI-E A13  0V
时钟芯片9LRS954A4GLF  9脚C_PG电压0V
上电掉电瞬间测PRN100 822排阻 P_VCORE_PG有电压0.75V

测P_VRMPGD为0V

直接更换PRN100 822排阻, 上电还是0V,
二极管档测相连PQ125短,摘掉。
再上电 PCI B16 1.6V出来了,还是不跑码。
测PCI A15 PCI-E A11 3.3V正常,再查CPU

H_CPURST#  1.2V。
RST排针O_RSTCON_P#也有电压。
目标转向8脚DIP,因为同型号板很多,无须刷BIOS,起拔器直接好板拔个装上,依旧。
思绪零乱,点颗烟静静。
凑巧,千牛连响两声,典型的已拍下已付款,一看是H55M-SE32,杭州发来一批我老婆刚从德邦提回,先测试发货吧。
从P7H55-M PLUS拿下I3 530装到H55M-SE32上  00,我相信发来的板不坏,坏的板卖家是批量给我的,再换个G6950,一路到38出V星LOGO,再把I3 530装上,又不跑了。再把G6950装到P7H55-M PLUS正常了,不会是主板缩水挑U吧,换个I3 540上去也一路亮机。倒霉,这U我上午用还好的,散热是服务器拆的纯铜,一个的重量顶七八个超频3,我直接压U上,从没问题。幸运的是有人买V星H55,不然这弯路不知要跑多远。

网友:
bios也会导致挑U

网友:
是CPU坏掉了

网友:
上午测完技嘉P55都正常的,下午莫名就变成坏的了,这个没法修

网友A:
这个板子修的就是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网友B: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1155针的u比755的u易坏

网友C:
这个贴子看得有点费劲,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1155针的u比755的u易坏

目前坏U 1155就一个G530  1156就帖子里的坏I3 530   775的坏的也不多 我自己就搞坏个E5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的就是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没人买板就发现不了U坏,不然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子看得有点费劲,楼主修得不错

语文学得不好

网友D:
主板分晰的不错,让一个坏U绕乱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分晰的不错,让一个坏U绕乱了思路

关键是上午收工的时候CPU是好的,下午又是第一块板,根本想不到,没人买板我就不测V星,不测V星就发现不了,肯定干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以后修板的时候注意

网友:
lz    妳的图纸 是找的参考还是 原图啊     貌似我找不到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未遇见过,后续修机注鄣一下。

网友E:
多谢楼主的分享,我的P7H55-M LX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参考你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楼主的分享,我的P7H55-M LX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参考你的方法搞好了

搞好最好,有一批坏板的,部分时钟有了,复位不跑码,就麻烦了

网友:
CPU坏了,比较少有,一般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E:
请问楼主所说的起拔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所说的起拔器是什么?

拔芯片的啊,两个尖头夹住DIP封装的BIOS,向上拔出来,淘宝有卖,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