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26F2200CE开机无背光

楼主(2015-09-06):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电路板还是LED灯条。没有LED灯条用什么代替可以它,来测试具体是板还是灯条的毛病    [看有的帖子里说用10K电阻,我试了但是测试的时候LED电压一闪降为0]     。但是偶尔也能正常显示,100次开机能有几次正常有背光的。有背光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有背光的时候正常   升压板问题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背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升压板问题

网友A:
过流保护了,直接去掉高压芯片保护脚,再看显示效果,正常的话勉强能用,完美的方法是换灯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了,直接去掉高压芯片保护脚,再看显示效果,正常的话勉强能用,完美的方法是换灯条

你的意思是灯条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灯条有问题么

80%吧  你去掉保护看看显示效果就知道了,一般灯条有问题 显示画面有暗块。如果正常的话 不排除高压板本身故障引起保护、电源板功率不足引起保护

网友:
下载个东西真心不容易呀

网友:
路过 80%吧 你去掉保护看看显示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一般是灯条接触不好

网友:
改个高压  去保护 后期会很麻烦的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