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15 V1.0 870-SG4无CPU供电,后需要手动复位

楼主(2015-09-06):
一块MS-7715的主板,开始是无CPU供电,测内存供电有1.5V,测CPU供电上下管也无短路,于是开始上迅维,下图,查图纸。测U5产生的VDDA_25也有2.5V, 测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24脚为低电平,往前查VCORE_EN#为高电平,再往前查发现VCORE_EN为低电平。人为对地拉低VCORE_EN#,CPU供电出来了。
基本判断是前面的信号有问题。VCORE_EN由Q114一个双MOS中的G1控制是否拉低VCORE_EN。测Q114的G1为低电平,但是仍然拉低了VCORE_EN。取下Q114,VCORE_EN恢复高电平,找一个同样的管换上,CPU供电正常。
上测试卡,发现复位灯正常,但是仍然不跑码,上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放COMS电池的电,仍不跑码,试着点复位针,居然正常跑码亮机了。关机,开机,还是不跑码,点复位针,再次跑码。以前修华硕G41的板时,一个时钟断线,有时会这样的现象,上示波器,发现波形正常。想想是不是PG的问题呢。用一个大电容短接在PG在地线上,点开机,明显看到复位灯的闪两次。正常跑码。找个体积小的电容短接,同样正常跑码。至此修好。
因为这个主板没有位置标号,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元件。
分析:CPU供电出来,需要电源管理芯片首先得到供电,EN,VID三个信号,VCORE_EN# 控制通Q4的基极,以低电平控制集电极产生高电平,开启电源管理芯片。(其实VCORE_EN# 还通过Q19与Q20,Q21一起控制产生VID/SEL)。而要VCORE_EN# 为低电平,Q114的G2控制极必须为高电平。要VCORE_EN为高电平,那处Q114的G1需要低电平,
VCC_DDR和VDDA_25同时导通,使Q113这个双二极管同时导通。这时才能保证Q114的G1为低电平。
实测过程,已经发现没有VCORE_EN#不正常,而我们知道时序里,AMD平台,由内存供电——>VDDA_25----->cpu供电,但是VCORE_EN# 在这时还不正常,那么当然是这中间的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请问用电容短接在PG在地线上目的是稳定PG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吗?

网友A:
接个电容的目的是什么,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容的目的是什么,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不太懂

可能是稳定PG信号工作电平状态。

网友:
楼主讲一下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把PG对地之间增加一个滤波电容以稳定PG信号,那么不跑码是因为PG信号不稳定,原PG信号的电容失容或变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把PG对地之间增加一个滤波电容以稳定PG信号,那么不跑码是因为PG信号不稳定,原PG信号的电容失 ...

是这样子的,电容失效或容量变小也会导致PG信号得不到电阻上拉高电平状态工作,PG信号不稳定具体应该是工作电压不断出现在高低高电平之间跳变。

网友:
y用大电容这个办法找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明朗,值得学习

网友C:
能不能简单把维修思路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简单把维修思路讲一下

维修思路就是PG信号上拉电阻一端相连的贴片电容容量变小失效引起工作电平不稳定,用普通滤波电容代替来稳定PG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把PG对地之间增加一个滤波电容以稳定PG信号,那么不跑码是因为PG信号不稳定,原PG信号的电容失 ...

我估计是电容变小,充满的时间变短,ATX-PWROK时间出来过早,引起后面的时序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简单把维修思路讲一下

谢谢,我看电容失效引起的问题很多呀?现在的电容质量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简单把维修思路讲一下

无CPU电压的原理我追加了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CPU电压的原理我追加了分析

谢谢,后边那些小字看不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容的目的是什么,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不太懂

这把PG信号稳定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看电容失效引起的问题很多呀?现在的电容质量是不是太差了

这里电容失效或本身容量变小一般是本身受潮短路漏电引起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电容变小,充满的时间变短,ATX-PWROK时间出来过早,引起后面的时序不对。

ATX-PWROK信号是主板正常触发后产生的,其出来时间应该早于VCCDDR和VDDA2.5V供电,问下这里体积小的电容是短接在D22二极管两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TX-PWROK信号是主板正常触发后产生的,其出来时间应该早于VCCDDR和VDDA2.5V供电,问下这里体积小的电容 ...

不是,我是接在ATX-PWROK与地之间,本来我在维修过程中割断VCORE_EN#到Q4之间的线,发现CPU能上电,但是不能跑码,我试着用镊子短接割开的地方,能正常跑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是接在ATX-PWROK与地之间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接的电容同时与相连上拉电阻组合起到ATX PWROK信号接地下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电容失效或本身容量变小一般是本身受潮短路漏电引起多。

电容质量本身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接的电容同时与相连上拉电阻组合起到ATX PWROK信号接地下拉作用。

可能以前的ATX-PWROK信号变为高电平太快,时序上不对,放在这里是为了延迟ATX-PWROK变为高平,5VSB通过电阻限流,给加上的这个电容充电,因为电阻限流的原因,要有一段时间才能把电容充满,达到延时ATX-PWROK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以前的ATX-PWROK信号变为高电平太快,时序上不对,放在这里是为了延迟ATX-PWROK变为高平,5VSB通过电 ...

是的,这里电容负极接的就是信号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容的目的是什么,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不太懂

可能连接PG周边的电容滤波不好

网友F:
冒昧问一句楼主你图纸的Q114是6条腿的吗,我在现实维修中都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连接PG周边的电容滤波不好

电容滤波不良一般跟供电问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冒昧问一句楼主你图纸的Q114是6条腿的吗,我在现实维修中都没见到过

Q114可以理解成6个引脚内部由两个N沟道MOS管组合的开关控制元器件,其中S1和S2为公共接地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冒昧问一句楼主你图纸的Q114是6条腿的吗,我在现实维修中都没见到过

Q114在损坏的话,可以找两个普通N沟道MOS管进行飞线以并联方式进行连接。

网友:
V星很多板子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冒昧问一句楼主你图纸的Q114是6条腿的吗,我在现实维修中都没见到过

是的,就是两个N沟道的MOS封装在一起,比较少见,我也是找了好几块笔记本主板上才找到这样的元件

网友:
我正在修这块板,请楼主指教一下

网友G: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坐等

已经修好了

网友(2016-01-04):
楼主基本功非常扎实,时序理解非常透彻!必须点赞

网友:
看来要进修了, 靠经验不行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Q113和Q114两个零件有问题,你加了一个电容在CPU-PG信号上面并不是滤波的作用,正确来说是延时使主板的时序正确了,你如果不加那个电容那个PG应该出来比较快,在内存之前,所以即使全板的信号什么都正常,桥认为你太冲动了,不给你点亮。

网友:
楼主若是排版排的好看些,图片拍的高清些,那就是一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