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不上电维修 。。。

楼主(2015-09-06):
IBM R400独立

故障
严重进液,彻底清洗后不加电。待机为0.00
经测,TB芯片VIN断线。接线后待机正常0.02但不加电,,,拆掉CMOS电池。没有自动上电动作。
实测3V  5V已经正确产生没有保护动作。说明TB 和PMH芯片基本工作条件应该是到位的。实测也确实是如此。
初步判断为ICH没有正确进入待机状态 。快速 测量RTC晶振,发现起振 正常。
测试PMH芯片 的20脚 ICH_SLP_S3  和74脚ICH_SLP_S5发现均无台高。证实故障确实来自ICH。
量ICH_SLP_S3    ICH_SLP_S5 对地数值均正常。按照经验直接拆除ICH后,通电上电,可以正常上电。
满怀信心的装上一颗全新的ICH9,结果确不随人意~。故障依就还是不上电。。
解决。、
现在条件排除的差不多了。返回挂起模块的条件均己到位,唯一只能能发生异常的就是VccSus1_05, VccSus1_5 但我们都知道这2个电压由ICH内部的LDO自行产生,于是果断测试INTVRMEN,实测确实为低。。
经检测R408第2脚到RTCVCC过孔断线。飞线后故障解决。。。

网友:
以后配点图片 比文字说服强

网友:
思路明确,维修的非常好

网友:
这R400 T400一般不都是这里容易进水的嘛,又是一台送钱的机器

网友:
VccSus1_05, VccSus1_5 这两个供电在图纸上可以找到吗?为什么我没看到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少见,我就修到过两例,都是进水的

网友:
INTVRMEN开启Vccsus1_05供电

网友:
这个修的很厉害 虽然误杀了桥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之一,实地远程学过的都应该看懂了。不记得的自己翻看笔记!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如果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了这个。发现真的有必要报个远程班。。。

网友:
是的 没图不好看哦

网友:
楼主对时序什么的这么清楚在哪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