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牌上网本 不过内存 求思路

楼主(2015-09-06):
不过内存   上不上内存流都一样,触发第一次过8秒左右会掉电 然后自动在触发,不会掉电了

网友:
图片上传  论坛 没有图纸   没有 BIOS 资料  没有点位  淘宝也找不到板子

网友:
深圳市先冠电子有限公司  型号:S3000

网友:
现在这些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上网找找看吧。

网友:
换南桥这情况,这种垃圾桥坏的不是一般多

网友:
桥和BIOS坏的多,我遇见过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网友:
没有思路了

网友A:
买个板应该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板应该不贵吧

没板子   我说

网友:
无语啊    BIOS 也找不到

网友:
找不到板子

网友:
这宗杂牌子  咋修呀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只有猜测

网友:
BIOS不好找,先换南桥看看吧,这个桥确实坏得挺多。当然换桥前再仔细查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