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4-1007TX 不显示大小写灯不停的闪三下

楼主(2015-09-06):
  这个是I5独显的机子 开机不显示大小写灯一直闪
听别人说 电池和电源线拔掉短接  试了下 亮机  放一段时间又和原来一样 不稳定 有时候可以亮机 有时候还会掉电

BIOS刷过还是不行
求助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很多惠普闪键盘灯大多部分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很多惠普闪键盘灯大多部分都是北桥的问题。

这个是 I5的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taiwanadult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闪几下呀,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几下呀,朋友

闪三次停一下接着又闪

网友C:
换个原装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原装的充电器试试

好像不行 用客人的充电器也一样

网友D:
不过内存,擦一下换下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内存,擦一下换下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换过内存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内存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内存的供电全有吗?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哦哦  1.5V是有 我新手一个很多不懂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现在可以亮机 就是不稳定 放久了第二天来就亮不了大小写灯就开始闪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  1.5V是有 我新手一个很多不懂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现在可以亮机 就是不稳定 放久了第二天来就亮不 ...

不止有量核心供电哟,SPD电压,基准电压,VTT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