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点不亮 偶尔能亮

楼主(2015-09-06):
昨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  ,,同行送来的,说是不开机,我试了下,能亮,奇怪了一下,关机再开,还是亮了,,,我暗爽了一下,这下捡漏了,轻松赚到了,,,顺手测试了下声卡网卡之类的,都没问题,满意的关了机,,,想这最后再测一次,没问题就打电话取机,,蛋疼的来了,电压上1.V不动了,,郁闷,,,,只有拆了检查,,,结果拆完裸板开机又有跳变正常了,,试了几次又是好的,,再装回去吧吗,,,装好有不开了,,,反复的几次后,,,裸板终于也不亮了,,,,好吧,,开始查吧,,,电压1V以上了,,,供电应该没问题了,,,查时钟复位吧,,,,结果查完后我郁闷了,,,,信号都有,,,,这个怎么搞????、纠结了,,,供电时钟复位都好的,,,这么就不亮呢,,,弄了大半天,,,没结果,,最后还是不小心手碰到了北桥,靠,,直接被烫的叫了起来,,,你妹,,,这么烫,,,肯定有问题了,,,,会不会是虚焊了,,就用风枪吹了下,,昨天测试到现在,,每次都正常,,看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奇怪的是虚焊了后为什么信号什么的都正常了,,,纠结

网友:
强悍的大神啊

网友:
多正常~~  桥不工作,虽然转发和发出了 部分 启动信号,但是微短部分模块不工作

网友:
amd 的啊   很多都是白桥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你的机器是集成的吗,有BIOS没

网友:
AMD 的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的多啊

网友:
这个好多都是通病啦    用风枪吹下 ,会返修啊

网友:
都是高手,
电压和电流都分不清楚。

网友:
风枪吹好的用不了几个礼拜,一般都上BGA,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东芝的本本NEC大电容爱坏。没想到也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不爽吧,,客户来了再坏。。

网友:
换北桥应该能解决

网友:
一般AMD的北桥 都换 不修

网友:
i got crazy with AMD chips

网友:
amd 的,很多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