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档码D5

楼主(2015-09-06):
求大神指导在线等

网友:
换电容之前还能开机 ,换了之后就成这样了,查了各项电压,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挂掉线

网友:
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内存工作的其他条件楼主测了没

网友:
只是内存核心电压有点高1.63v

网友:
换内存还是一样就刷BIOS吧,别乱修。越搞越难修

网友:
你查的是基准电压,参数正常,检测其它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看看板面是否正常  电容有没有换好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先接个独显看看   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刷BIOS  再拆外设

网友A:
主板上有两个bios,我把它取了下来,我再装上~~~~唉,问题大了,又不跑马了,悲剧了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双bios程序,救救我吧

网友:
BIOS论坛里找找看,是不是你把两个BIOS装反了所以现在不跑码?

网友:
不是有假负载吗,静态打下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两个bios,我把它取了下来,我再装上~~~~唉,问题大了,又不跑马了,悲剧了

你这连时钟都没有。怎么档D5?

网友:
开始的时候是有的,我还拍了图片

网友:
双BIOS,拆了后,不跑马;再拆另一片,换上前一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