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10-1018不亮

楼主(2015-09-06):
dell mini 10-1018不亮  版号 LA-6510P
待机  0.300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这个应该是短路,VS 电压  6v左右  应该是18  19左右(个人感觉)如图
相连的68欧有烧糊的迹象  但是阻值变换不大
各位大侠 有修过的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5-9-9 10:49):

这个烧不出来   对地阻值不是大短路  680前后阻值查补多  断开后直接加19v 网卡热 卡托下的芯片热 都拆了上680后 19v还是变6v ec拆了都是6v多  就是找不到这个短路的件  应该是个小件

网友:
打值,如有短路用切断法解决。

网友:
支持楼上的,断点查拉低的元件。

网友:
要仔细量了,看看哪些值不正常

网友:
直接烧机大法搞起

网友:
吧周围的原件拆一次排除

网友:
这个烧不出来   对地阻值不是大短路  680前后阻值查补多  断开后直接加19v 网卡热 卡托下的芯片热 都拆了上680后 19v还是变6v ec拆了都是6v多  就是找不到这个短路的件  应该是个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