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台 宏碁3810T 的 主板 通病

楼主(2015-09-06):
成功修复一台 宏碁3810T 的 主板 通病 电流上到0.7左右 上不去了,主板上光驱口附近 有颗小电容有点破裂短路了 是被C壳挤压造成的
通病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啊,发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是啊,无图如何知道是真相。

网友:
又不是通病 没什么吧

网友:
楼主上个图 大家观摩一下

网友:
分享案例值得鼓励 不过同问楼主 此机器你修过几台 成为通病 建议上图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图就好了,下次修到这个机器也留意一下。

网友:
分享案例值得鼓励

网友:
有图没有呀,有的话发一个看看。

网友:
上传图看看,前两天我维修同样的机。。

网友:
通病?没遇见过,不过也是一条思路

网友:
发图片看看 , 没准是通病吧

网友:
就像楼上各位说的,最好能附上电容图片,或者稍微描述一下是什么供电的滤波电容或者耦合电容!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9-13):
换掉电容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叫通病?

网友:
一台不算通病,不过也可以作为经验,顶一下

网友:
这种案例最好是上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通病? 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很给力!路过学习学习  只为多点分 没办法 新人穷啊

网友:
楼主,发表时发个图啊。

网友:
看来你修的也不少了,这个通病都找出来了,下次上张图片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