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35g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9-06):
  前几天收到一台宏碁4535g开机不亮屏的,显卡问题,可是显卡做过BGA也换过还是会烧,而且客户也嫌换显卡太贵了,闲来无事看到淘宝有独显改集显的,寻思捣鼓捣鼓看看。
   哪位老师改过这款主板的啊?给点帮助,谢谢啊。呵呵。

网友A:
这款机器改不了的,不是双显卡,北桥不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改不了的,不是双显卡,北桥不集成显卡

我查图纸了,图纸上显示集成着显卡呢,而且走线也都有,就是链接的排阻没上。这款机器集成和独立的板子用的桥貌似是一样,集成了3200显卡貌似。我把独显芯片拆掉了,显存也都拆掉了,集成卡上到显示接口的排阻是空位,我把独显上面的排阻都拆下来了,换到集显的上面。开机电流跳变都正常,跑到1.67A,不显示,bios我也刷成集显的了,可是还是不显示。。。很纳闷呢。是不是集显需要一个开启信号呢?

网友:
这个u35是个空位,这些个信号直接从独显到显示座了,也有集显到显示座的线,只是排阻没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