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plus 白屏

楼主(2015-09-06):
屏线确实很脏,擦干净没用。听说这款驱动板坏了也会出现白屏,求大神断定下这是屏挂了么?

网友A:
我看着像屏挂了。有人说驱动板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不该邮一块回来

网友:
怀疑就要点屏呀

网友:
屏的问题多

网友:
点屏看一下是啥子原因

网友:
先检查有没屏供电  有的话 用通用版测试一下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来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   你可以查下屏电路  最简单的就是看驱动板的电压到屏上的那保险电阻坏没有   也许好运被你碰到了呢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屏驱动板上各供电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三星程序坏的最多 考虑先软后硬

网友:
  楼主这很好解决啊 用别的显示器一套点一下你这个屏 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判屏死刑,屏幕一开始白的,慢慢出现道道,或者慢慢变成水墨色

网友:
屏供电查查l

网友:
屏的问题,屏5v有没?升压有没?

网友:
屏有没有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像屏挂了。有人说驱动板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不该邮一块回来

不一定是屏挂了,你查下上方屏线路连接大电杆旁边小电容跟保险连接的申亚馆,我也修过 我是换大电杆跟申亚馆好了

网友:
查一下逻辑板电源有无输入,保险丝有没有烧掉

网友:
用个驱动板试试,驱动板、屏都能造成白屏

网友(2015-10-10):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