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S开机跑26重启

楼主(2015-09-06):
盈通G31S开机跑26重启不显示
维修过程:
1、测所有供电正常,CPU座正常,换CPU,刷BIOS故障不变,确定为主板问题。
2、分析原因,应该是外设有问题,最常见的是IO、网卡、显卡、声卡、串口坏引起的。
3、拆声卡,网卡,故障不变。
4、拆换IO,故障不变
5、拆串口芯片后故障解决,更换芯片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