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 开机点不亮 开机 电流大1.2 就不会上了

楼主(2015-09-06):
联想E47L 开机点不亮  开机 电流大1.2  就不会上了  。换了内存 CPU  无果 ,  求师兄们给个思路啊
不知道 往哪里开始查

网友A:
开机电流有没有跳变的,还一开机电流就这么大?现象不一样,故障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流有没有跳变的,还一开机电流就这么大?现象不一样,故障不同!

现在情况是  待机0.13 开机瞬间到0.25 又掉回0.13 然后 过5秒左右 然后到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情况是  待机0.13 开机瞬间到0.25 又掉回0.13 然后 过5秒左右 然后到1.0

待机偏大,一般有短路吧,查待机电路,待机3,5V,看待机芯片,EC SB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偏大,一般有短路吧,查待机电路,待机3,5V,看待机芯片,EC SB有没有坏>

好的 谢谢

网友:
查显卡 加焊 刷BIOS

网友:
显卡部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情况是  待机0.13 开机瞬间到0.25 又掉回0.13 然后 过5秒左右 然后到1.0

待机好了呀,要么有短路,要么有电压提前出来了呀。

网友:
有短路吧 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