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41T-MLX V2问题

楼主(2015-09-06):
一块华硕主板P5G41T-MLX V2要触发三次才能点亮。在插上电源通电的情况下第一次点跑码CC然后关机再触发跑AA再关在触发就可正常显示...测量电压各组正常.想想也不是BIOS的问题 。不过也要尝试从官网下载故障一样  跑CC AA按复位也一样 就要点第三次开机才正常显示..请教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正常的时测内存供电1.2伏  由此判断不过内存。。

网友A:
822的通病。BIOS  io旁边的822换下试试

网友:
排除下电源问题 不行测试下BIOS条件,在不行根据跑CC测试下内存条件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先写个BIOS看看行不行,,要不在换一个BIOS芯片看看。。。华硕的容易BIOS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你换822试下

网友:
1.2V正常的

网友:
你换822试下

网友:
2L的意见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2的通病。BIOS  io旁边的822换下试试

搞定了 IO旁的排阻坏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板子,开机3分钟后才能亮机,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上个图看下 ,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点在哪里。 以后遇到就不会再盲目的换其他的822

网友:
那就好好学了。io有问题

网友C:
华硕主板都是822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上个图看下 ,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点在哪里。 以后遇到就不会再盲目的换其他的822

IO最左边的第一个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都是822坏哦

说的好容易  。。。。真让你查就难了

网友:
又是822坏    我已经修了好几块ASUS的板子了    差不多都是82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都是822坏哦

要是不是822坏 , 那你是不是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IO旁的排阻坏了

准确的说是BIOS 下面拿过  822坏   不是EC旁边

网友:
学习了 经验啊

网友:
楼主看看此822与什么信号相连啊?

网友:
不说重点 你去查啊 哪有822
整块板你去查啊 822 8220 822

网友:
又是822惹得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