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envy dv4 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没有想到bios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第一次发帖。昨天来了一个惠普envy dv4 ,有时开机亮有时开机无显,AMD显卡,开始以为显卡问题,由于快下班了直接留机了,第二天拆机,直接做了显卡,装机亮了,提示发现不到硬盘,改bios设置,把legacy support开启,改成正常格式,保存设置后,开机无显了,又重新换了个显卡芯片,亮后还是改格式又不亮了,刷新bios后,重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搞的那么大动作原来是BIOS的问题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那么大动作原来是BIOS的问题阿!!

哎 有亮有时不亮没有想到是bios的问题啊 我是新手修的不多

网友:
我这有个花屏的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吧。

网友(2015-10-12):
BIOS传上来我你很需要,情况跟你的一样

网友:
我以为是显卡问题  做了,没好。后又换桥。还是没好,调了一下bios就不亮了。坐等刷BIOS

网友:
这种机子是很脑火的,大部分只能靠经验来修,要真凭理论一步步的测量困难太大了,俺们也没那技术

网友:
我这插适配器就黑屏 电池可以
单独适配器也黑屏

网友(2015-11-13):
不管是不是BIOS  先刷一个再说

网友:
一改 BIOS就不亮了 肯定先选择刷BIOS了

网友:
怎么不提供下BIOS

网友:
废话那麽多BIOS那。。。。。。。。。。。。。。。。。。。

网友:
现在的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手里有一台问题一样的。淘宝买的BIOS 10元 搞定

网友:
bios 引起的问题真是多啊,之前遇到过,不能改成网卡启动,改了就不亮,也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同样遇到了,换显卡无果啊

网友(2016-01-12):
楼主的BIOS发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