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关机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5-09-06):
昂达P31开机显示正常,不能关机,关机后复位灯长亮,不能自动断电。
1、关机后,所有主供电均在。刷BIOS后故障不变。测绿线没有被拉高。
2、倒追绿线,发现IO工作不正常,换IO后故障排除。
总结,IO开机正常,不能关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之有昂达的板跟代工的才有出现这情况把。其他板没碰到过

网友:
这种故障 一般是先刷BIOS 不行就更换开机有关的元器件

网友:
好经验,我记下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