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 S410等超薄屏 改触屏为B140XTT01.0

楼主(2015-09-06):
  就是我的Z400  超薄屏  现在换为触屏B140XTT01.0可以显示正常   但触摸屏不能用 看了屏接口定义  多了几个引脚   从20脚开始到30脚应该就是触摸屏  但看帖子中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279-1-1.html  没说用到26-30脚  只是用了个USB  手中没s410 S400这样的触摸屏机器    没办法测试 怎么改  求测试 留言讨论

我看S400带触摸主板 jlvds2是带触摸屏主板 31,32,35脚应该就是触摸数据脚  接到屏上什么接口去了  谁有S400机器在修的测试一下    屏型号也对下屏型号应该就是这个B140XTT01.0

网友:
感觉好难的说,我连LED改都不会呢

网友: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没这样一台机器  有一台S400这样搞定了  超薄屏和这个触摸屏一样的厚度 螺丝孔宽度哪些

网友:
ec_ts_rst#  35脚我看Z400触摸的机器都没用到 这个可以不要  .主要31 32脚接到屏上面什么脚上去  是B140XTT01.0屏接口的19-20还是26-27 没机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