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不通电

楼主(2015-09-06):
一般不通电是不是电源板坏?
电源

网友:
当然了。先看下保险爆了吗?再测试下有输出电压吗?

网友:
如果有跳线先取消输出端的跳线再量输出如果没有一般都是电源板有问题呀。你可以量一下300V大电容是否有电,如果有那就是开关管这边的问题,如果没有请检查大电容前面部分线路

网友:
5v12v 正常 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不通电首先量保险,然后量12v-5v3.3v

网友:
LG不通电,你不拆开 谁也不知道哪坏了
电源板 驱动板 坏都会引起
屏幕短路也会引起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性大但也不排除其他故障

网友:
同意楼上。量下电压的输出是否有5V。12V!应该电源板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