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跳过保护隔离 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5-09-06):
客户机器 拿来大短路 测到max17435 给电池充电上下管击穿 换完后主供电4v  跳过10435后绕过保护隔离 插电源开机正常 但是不能重启不能关机 再开就到滚动条掉电  拔掉电源再开第一次就没事 不能开第二次到滚动条就掉电

网友:
mao shi zhege jizi  you tong bing ,CPU zuo xia mian de da dian rong

网友A:
跳过去不行的,还是老实换1743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过去不行的,还是老实换17435吧!

第一次开机时没事的  就是不能重启

网友:
隔离没搞好,搞好就不会掉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HM55的桥吗?

网友B:
算下时间,是不是30秒掉电,有修过几台东芝定时掉电,当时也是小短不显,修显后30秒掉电

网友:
30秒掉电,准时掉电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同样的板换BIOS也是一样,下了N个BIOS刷一样,只有到官网下最新版本的BIOS刷后正常。有些还下不到,N台最终放弃。

网友:
跳过去不行的,查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下时间,是不是30秒掉电,有修过几台东芝定时掉电,当时也是小短不显,修显后30秒掉电

是 30秒
但是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

网友:
芯片换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