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9-06):
手机
一切都正常 就是充电 只能冲到百分之3 是怎么回事那位大神修过 ,麻烦知道一番。
手机

网友:
电池不行了,实际容量才100MAH!

网友:
用爱思看下电池信息,应该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电池坏了或者充电器故障

网友:
替换法来修,先换个电池,还不行在恢复系统,在不行,就是修主板了

网友:
建议楼主恢复下系统,用 itunes恢复下系统试一下,看到电池容量只有100mAh,却是有点不正常,不行的话,换大功率的适配器(指输出的电流大),再充电,最后的话 就只能拆机看电池接口和 换电池了

网友:
还是请教高手吧

网友:
这么看上去像是电池问题。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查查图纸。

网友: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5, 下载次数+1,本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5 分

网友:
目测应该是电池了吧!试试

网友:
U1401换一下。那个是充电IC,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换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