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进水后置摄像头可以 前置不可以

楼主(2015-09-06):
5S进水后置摄像头可以 前置不可以  这个问题拿到手先看了下有没进水发现没有明显的然后开始换前置排线当然涛声依旧  只能老老实实的看电路了 看到几个电感都在 然后测试阻值  前面几个都正常当测试到IC2总线信号的时候等于短路 看了下旁边只有一个电容 直接拆除 阻值正常了 装机测试了下 可以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有图纸就是方便,既使没图纸下次遇到此类情况时也迎刃而解。

网友A:
观察换件打阻值,三部曲走完OK。感谢分享

网友B:
这是怎么了,难道这个电容就是个祸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换件打阻值,三部曲走完OK。感谢分享

三部曲是这样的吗?不是有一个三板斧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技术一流啊,哪个位号的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了,难道这个电容就是个祸害?

电容短路,,

网友:
是c196击穿吗

网友:
恩是的   拆掉就好 本来是想直接短接开启管的 想想还是先测量下吧

网友:
直接拆除,不用恢复吗?

网友:
手上有台5S摔得很惨的,不显示触摸失灵,更换U3和白触摸后 前后摄像失效,换排线无果 短接了U13和U6旁边的四脚管也无效。。。放那好几天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此处可以不用恢复

网友:
点位图所需软件和使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