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键盘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5-09-06):
一块技嘉主板GA-G41MT-S2,键盘不能正常使用。具体表现:在开机的时候,进入BIOS,键盘能正常操作,在启动过程中,键盘就不能正常使用了,USB口和圆口都试过了,排除了键盘问题,系统现在不能正常启动,一直重启。
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先谢了

网友A:
我遇到过开机没任何反映····进系统才能动的 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开机没任何反映····进系统才能动的 又是什么原因。。。。

技嘉越来越垃圾了,技嘉公司已经进入神经错乱模式。原来BIOS里面系统默认不支持USB键盘,但 搞不懂的是,在进入BIOS的时候,USB口键盘和PS2口键盘都很正常,进入启动状态后,两种接口的键盘都不正常。

网友:
先刷BIOS,再恢复到默认设置,还不行换个系统吧。

网友:
BIOS USB键盘项有没有DOS下禁用啊。

网友:
有时候系统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把排阻换了看看,不行就查查KBRST

网友:
先排除BIOS和系统问题,下一步再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