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5C 216-0752001换215-0752001成功

楼主(2015-09-06):
LENOVO G465C 216-0752001换215-0752001成功 只要是独显别的机都可以换
Lenovo

网友:
估计根本就是一个鸟玩意!216常用于笔记本,215常用于台式板!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用原型号,没人去尝试,学习了

网友:
好多型号都是原型号带换一般很少人去换不一样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楼主又为维修界做了贡献了

网友:
厉害 测试久了正常吗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本一就是可以代换的,我都试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实在没有的情况下可以一试

网友:
这机器桥好南换啊。好容易掉点。楼主好功夫。

网友:
我比较关心的是价钱,两者相比哪个便宜

网友:
这样换,会不会温度过高什么的

网友:
后面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