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的维修

楼主(2015-09-06):
上接到一台LENOVG480的机子,上电一看待机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初步认为是主板有问题,三除五几下就拆完,细细一看,NM进水,但是进水面积不是很大,对于我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一测3 5V阻值为0,呵呵,这个好办接线一烧,3 5V供电芯片发烫,立马干掉,换好再测NM阻值还TMD是0.这是什么情况,难道 我摸错了,好吧再烧一次,,等等......电流不动,好吧我加大电压,3 5V供电芯片旁一2R2的电阻烫.......(好象记得师傅说过这样的电阻不会有问题呀),再换.再测CNM怎么还是0.不带这样玩人的啊!
..................思烤中.....................不会是传说 中的后继短路吧!不管了,找来电路图找到 立马断开,前后一测,NM还真是后面短路,哎!怎么会遇着这种问题,也真是命苦呀,一个一个拔了测吧,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也没有......半小时进去了,细对图纸上面的不对呀,不是全部拔完的嘛,怎么还是短,天哪!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我有那里没有拔,再看一次,全拔了啊,:dizzy:不解.
  要不再烧烧后面看看吧,都搞了这么久了...好吧,上线再烧,我摸啊摸啊摸,CNM电流的没有摸了有个屁用啊,哎.要不加上电压试试,却还不是一个D样,等等,发现一个细节一上的时候有一小小的电流可是一下就没有了,再试,一次二次三四次.:lol:lol网卡灯怎么是亮的,想都不想找来芯片立马换了,再一测!哈哈哈哈哈前后阻值都正常了,看来是好了,不负有心人呀!
上电,开机,等等,什么情况,顿时心里跑出了千千万万的CNM,这货上电0.15不动:dizzy::dizzy::dizzy:,让我再看看是那个B电压没有出来,3  5V有 内存有 显卡.....没有,什么破玩样啊,只有再查图纸,+VGA_B+有.VIN VGA有VDD VGA有不对,不是5V么,怎么是1.2,再找是那里来的 .找啊找,原来是5V后继还没有出来,哎,进水的机子问题真多啊!最后把SUSP搞出来,就OK 了.

补充内容 (2015-9-7 11:05):
不好意思,更正一处错误,我不是把SUSP搞出来,而是飞了一根线,因为忙所以就随便结尾了.见谅啊!

补充内容 (2015-9-7 11:06):
我发一个图在后面

网友A:
不是一般的学徒,进水机都能修好?

网友B:
一堆爆粗。。。修好还是不错 下次可以文明些

网友C:
NB啊,我现在电路图都还不会看、、、

网友D:
3.5v去的地方多后面短路,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的学徒,进水机都能修好?

就是一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堆爆粗。。。修好还是不错 下次可以文明些

呵呵,记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B啊,我现在电路图都还不会看、、、

不是吧,学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去的地方多后面短路,维修一定要细心

是啊,一不小心就错过了

网友:
这还一般般,太谦虚了。你是怎么学会的?

网友:
看了半天,硬是看不懂你的思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网友:
进水机有的难搞

网友:
修进水机一定要细心,有时候查来查去就是进水的地方坏掉了

网友:
修的很好呀,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不错 比我强 但是要仔细 进水的机子 多烤烤机子

网友:
susp的故障点没说明 是不是电阻腐蚀断线啊

网友:
U38   4脚应为高电压,实测为没有0V,我就直接把+VBS飞了一根线到U38的4脚上就有+5V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学徒都会修机,看来你的老板不错啊

对很不错,是师傅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题内容占用率低,我待晕啊。

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我都宣布报废了。哈哈。

哈哈哈哈哈俣俣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水的机子只要没加电的,仔细看腐蚀的地方,连线上基本都能点亮,严重的就不好说了!要仔细查

对呀,进水的就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师傅教的好么

哪里的师傅?

网友J:
楼主技术杠杠的,就是不太文明

网友:
不容易 支持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杠杠的,就是不太文明

真的有那么不文明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那么不文明么

开玩笑的楼主,不必在意,能把机器修好 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K:
有些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的原因呢。可能是旁边元件有问题也会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玩笑的楼主,不必在意,能把机器修好 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嘛.:lol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些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的原因呢。可能是旁边元件有问题也会导致芯片发烫

这个到是还没有遇着呢

网友:
是你太谦虚了

网友:
好地方呀,出美女呀?我还以为能离我近一点我好拜访一下子呢》?

网友L:
没有断后级 直接飞线?

网友:
什么东西,看不懂

网友:
  ,进水机不易修,楼主耐性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断后级 直接飞线?

拉过去好了不就好了么

网友M:
这学徒还行,给师傅张脸了!

网友:
下次可以文明些

网友K:
公共点电压+VSB不是要经两个电阻分压才到4脚的么。。你直接飞过去?

网友:
4脚经分压6.7V左右才对。你直接19V过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学徒还行,给师傅张脸了!

必须长脸嘛

网友:
OK OK OK OK OK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共点电压+VSB不是要经两个电阻分压才到4脚的么。。你直接飞过去?

如果 Q11导通么,5V后继就出不来吧,我的理解到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学了多久了

将近1年了吧、

网友:
那跟我差不多嘛

网友N:
NB,学了这么久了,还是不行

网友O:
你这样飞线还不如直接把Q110拆了。中间两个分压限流电阻都跳过了,时间长了U38会抗议的。

网友P:
理论结合实际,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NB,学了这么久了,还是不行

什么 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样飞线还不如直接把Q110拆了。中间两个分压限流电阻都跳过了,时间长了U38会抗议的。

这个我到是还没想到,以后留点意

网友:
引用 网友P:
理论结合实际,不错

:lol:lol

网友:
呃呃呃  标准的15字啦啦  你数数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