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H61M 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5-09-06):
主板IH61M   关机 电脑会自动重启  按开关 关机也会自动重启 只有长按 开关键  才能关机   装过系统 换过硬盘  换过内存  刷过BIOS 都不行   求大神 指教

网友:
直接换板  什么都没人家没办法帮你

qq1530202157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一下开关针,绿线连接的元件是否有问题呀,还有电池

网友:
绿线有跳变还是一直为高?

网友:
自动重启的问题有很多原因,先排除温控问题,然后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就线看电池有电没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帮客户装完系统后就成这样了,现在换过安装版系统,换过电原,还是一样。有没有其他人解决过这种问题有的麻烦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