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金盛电源 维修

楼主(2015-09-06):
3.3v 和5v 输出整流管 PCB 都烧黄了
5v SB 正常 绿线2.56v 短接风扇转动正常
5v 输出5.6v -12v 输出-13.6v 12v输出9.8v  3.3v 输出3.35v
40N03P 查了是 场效应管 输出3.3v 拆下测试 D S 怎么短路呢 一般都用用2045
2045 输出5V 正常
最右边的 两个FR502

网友:
楼主这电源也太山寨了,也就是拆件或练手的货。。。。

网友:
楼主还是别浪费时间了,留着拆件吧....

网友A:
兄弟这样修下去,肯定会远远比其他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样修下去,肯定会远远比其他人强

按也是自学电源维修的

网友:
  这种电源  越修  越不容易  好

网友B:
功率很小了,可能现在的主机板都无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很小了,可能现在的主机板都无法上

是的 看起来 有年代了

网友:
小功率的电源留下拆机还好,浪费时间修

网友:
这电源功率较小,而且元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留下来做拆备件吧

网友C:
亲,您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但这样的电源真心没有维修价值,只能说你闲的蛋疼

网友:
像那两个FR502二极管,现在早用一体的肖特基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您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但这样的电源真心没有维修价值,只能说你闲的蛋疼

生意怎么这么淡的呢

网友D:
这个电源长期负担比较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长期负担比较重造成的。

吧后级滤波电容 全换 正常了

网友:
楼主还是别浪费时间了,留着拆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