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3205TU风扇狂转

楼主(2015-09-06):
pavilion dv6

dv6-3205TU  笔记本

板号DAOLX6MB6H1

REV:H

集显主板

桥HM55换过...进PE不到一分钟  风扇都狂转...  在论坛 下载 BIOS 刷了 还是 一样的 情况...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是换桥之前狂转还是换桥之后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桥之前狂转还是换桥之后狂转

换桥之后 风扇狂转!!谁有   可以解决 这个 问题的 BIOS程序呀  EC程序 论坛没有

网友B:
这个是BIOS  坏了    必须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IOS  坏了    必须刷BIOS!

U21  EC BIOS没有程序         U34 BIOS 换 一个新的 刷了 还是 一样的情况..

网友:
HM55以后换完桥 都得刷BIOS 不刷不好用!  刚学完怎么刷,但是没时间练,过几天练练手去

网友:
重新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1  EC BIOS没有程序         U34 BIOS 换 一个新的 刷了 还是 一样的情况..

你这么刷是没用的,老师说得用空白的Me Region跟原机倍份的合成,具体怎么刷你得参加远程学习才行,下一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讲, 老师讲的东西都让我们保密,谁说就把谁T了

网友:
BIOS发给我我来试 QQ:168 55 12315

网友:
这个是BIOS  坏了    必须刷BIOS

网友:
这问题只能修改BIOS。 ME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