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视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5-09-06):
一海尔的lu42k3大电视不开机,拆下电源板有包电容换掉也不开机,查5vsb有3.几付不对,又一个ic控制并分压检测为100噢测只有50哦换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边有个可以装二极管的焊盘我又装稳压二极管5v正常,装上也不显示测5vsb在插上供电线是被拉低为1.几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

网友A:
待机有短路的地方,估计主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现在要保证光电源板,所有输出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短路的地方,估计主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现在要保证光电源板,所有输出要正常。

5vsb正常才会有别的供电,现在就是怕买个主板电源板有问题,有没有啥好方法

网友:
复杂了   还没修过这么大的

网友:
先不接主板,强开电源板看12v和24v正常不

网友:
断开主板  5V 12V 24V 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说明带不起负载 要查电源板或者是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修过50吋等离子的 2个人从墙上抬下来的 待机5VSB 3V多偏低 本来就不正常 你装5V稳压管是没用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源板带负载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是否有L6599AD芯片,SO-16N封装。高压谐振控制器,因为热量散发不佳容易损坏。换了就行。淘宝卖2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