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自动开机不显示822通病

楼主(2015-09-06):
主板:ASUS M4N68T-M

现象:通电自动开机此时主板无复位,接着点开关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关机后风扇常转。是图中画红圈822坏。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想静静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华硕的822就是爱坏

网友:
确实 ASUS  822  通病 排阻门  实在是多!

网友:
遇到同类故障,也不一定就是此822坏,还得细心检查

网友A:
这个822一般是要一个个去代换试一试的,CPU旁边的,应该要换挺长时间才能到那边。

网友:
这个排电阻起什么作用都没说明下

网友:
静静是谁,822虚焊了

网友:
其实我们应该根据点图,查这个排阻到底是哪个信号?

网友:
其实我们应该根据点图,查这个排阻到底是哪个信号?这样才会有进步 。

网友:
话说 如果你早点放出来 这个  我那片板就不用还给客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822一般是要一个个去代换试一试的,CPU旁边的,应该要换挺长时间才能到那边。

不是的。这个电阻是上下与电源绿线跟IO pson#相连的。只是这个算是通病了。我就没有详细的写下维修步骤。通病嘛先换了不好用在慢慢排查,减少维修时间与精力

网友:
什么地方的都能找出来呀

网友:
822排阻变值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
让你捡到钱了啊

网友:
关不了机干 它吗  有张能处了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通电自动开机。但能正常开机。也能正常关机。去掉BIOS电池不会自动开机。把BIOS设置为last state ,也不会自动开机。BIOS刷过也不行。请问大师怎么修

网友:
也是m4n68t mlev

网友:
ASUS 的822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个电阻是上下与电源绿线跟IO pson#相连的。只是这个算是通病了。我就没有详细的写下维修步骤。 ...

照你这么说那个不就算IO去拉低绿线的信号吗